求助大神,第一次修苹果给点思路谢谢

楼主(2017-04-28):
A1466  板号820-00165-A    故障为进水,拆机清理过后打阻值正常,接电源自动上电进系统,但无法充电,用电池不触发,能检测到电池,接电池查U7100(ISL6259)第二脚供电有8V电压,19和20脚无电压,各位大神这样能否判断是该芯片坏了?这芯片是不是只要2脚供电后19脚就产生5V给20脚。谢谢各位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A1466电池坏的蛮多的,如果没进液,可以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B:
系统下能识别到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下能识别到电池吗?

能识别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66电池坏的蛮多的,如果没进液,可以先换电池试试

换了充电芯片,现在用电池能开机,还是不能充电,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充电器黄灯。

网友:
13年的吗,有备份BIOS没

网友:
很少 修到 苹果的  ,可以学习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