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g45 PCH1.05V桥供电 电压只有0.6,高手来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7-04-28):
V星ZH77A-G45,进水板子,南桥一带,进水严重,最先清洗干净上电,时钟复位都有了,死活不跑码,在清洗一遍,糟糕,掉电了,检查一下全部供电,
就PCH1.05V电压偏低,只有0.6V,芯片换过,涛声涛声,,。上下管换过,然并卵。见图,7脚REF没连接到任何地方,就连接一个mos管都是没接零件的,7脚也是
0.6的电压,6脚FB也是0.6,查过零件线路无问题,,供电正常5脚5V,这里的1脚我就看不懂了,求指点,这是如何自举升压的,求指点,这个电压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上电瞬间貌似有5V,又秒掉下0.6。大家给点意见,谢谢。谢谢。

网友A:
打下桥供电下MOS管的D极对地阻值,看看是多少。别是因为桥芯片轻短引起的芯片保护。

网友:
这个芯片自举端是芯片内部自带二极管的,按你所说自举端电压如此低,若排除输出端短路情况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测r776有没有短线,特别是接地端,没断线就加焊

网友:
测r776有没有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下桥供电下MOS管的D极对地阻值,看看是多少。别是因为桥芯片轻短引起的芯片保护。

这阻值本来就很低,目前我是在怀疑短路了,实在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阻值本来就很低,目前我是在怀疑短路了,实在是没找到问题

确实很低,一般大于10欧姆以上都可以看作是正常。

网友C:
修好了吗到底怎么样

网友:
感谢LZ分享宝贵的以验!新手有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到底怎么样

没修好,还放着的  等心情好的时候在看看,该修的都修了,就是修不好

网友:
没有    这些早就看了,也没几个零件

网友:
电容在交流状态是导通的,叠加电压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