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下载的drt免kye版连接不到硬盘

楼主(2017-04-29):
系统是XP32
是免key版。查找端口能看到硬盘信息..双击连接不上。。下面没有硬盘信息。。。1640的盘如何清除时间啊。。。WDR5.3不行。TEXR不行。

网友:
软件放出来看看了

网友:
清SMART 就清除通电时间了

网友:
s可能没设置好

网友:
这个还需要什么设置的吗?

网友A:
硬盘维修不是笔记本维修和主板维修,硬盘维修的套路是一样的,笔记本,和主板是不太容易碰到同样的问题,硬盘维修就不一样了,固定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维修不是笔记本维修和主板维修,硬盘维修的套路是一样的,笔记本,和主板是不太容易碰到同样的问题,硬 ...

这算是灌水吗???

网友:
trex  清不了时间  ?  脚本不对

网友:
trex  脚本不会编写啊。。你会吗?楼上

网友(2018-02-08):
很好,谢谢楼主的热心!!!!!!

网友(2018-04-01):
什么电脑配置,是IDE口不,什么系统,好像这些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