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

楼主(2017-04-29):
有没有大神可以告诉我这跟线有什么作用?本本是方正的,开盖后现就被是放在里边也没插,这个是外置音频里过来的线!

网友A:
那个是心电感应测试仪的检测线,

网友B:
这个不是无线网卡的天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心电感应测试仪的检测线,

我第一回看见有这样说的, 那是WIFI天线 一般2根有的1根行了 。你没修过笔记本。

网友D:
预留的 射频线  可蓝牙 也可WIFI

网友:
今天第一次听说笔记本有心电感应的,黑科技不得了,

网友E:
标题党啊。。这个真是心电感应仪的测试线

网友:
有可能是无线模块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党啊。。这个真是心电感应仪的测试线

服了,网线网卡的线有,这个线是从外放音频小喇叭那出来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留的 射频线  可蓝牙 也可WIFI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回看见有这样说的, 那是WIFI天线 一般2根有的1根行了 。你没修过笔记本。

这个不是无线网卡的线,无线网卡的线已经有了,是接好的,这个线是从本本自带的喇叭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留的 射频线  可蓝牙 也可WIFI

那为什么是从本本自带的小喇叭出来的线!求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无线网卡的天线吗?

大哥,你想多了,虽然我技术还不到但是天线我还是看的出来的,网线网卡的的天下已经有了,这个是从自带小喇叭李出来的线

网友G:
楼主别乱动  那是 笔记本 被盗 定位线  可以通过 北斗 全国定位的  你小心一点 别乱动 你扯掉了的话 开机联网就会 电脑自动报警  小心啊

网友H:
看你们的回复。我笑喷了。
预留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想多了,虽然我技术还不到但是天线我还是看的出来的,网线网卡的的天下已经有了,这个是从自带小 ...

那到底是什么呀?弄明白了吗?用表测有阻值吗?

网友:
天线,增强信号

网友:
这是天线          哥

网友:
无线网卡的天线

网友:
无线网卡天线,楼主第一天接触笔记本吧

网友:
搞不懂 神奇

网友:
这其实就是一根无线网卡的天线而已,很常见的

网友:
有的只接一根就可以用!!这根多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们的回复。我笑喷了。
预留的天线。

大神 就爱说实话   人家 都说过了 wifi 上有线了  这个不是天线 是从喇叭里出来的  那我们 只能 张开联想。。。。比如无线喇叭线  哈哈

网友:
用来看的

网友:
估计是为了显示这厂家不缩水多整了一根在里面的

网友:
网卡的 天线 接一根 就可以了

网友:
是无线网卡的天线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从喇叭里出来的线。应该是预留的线吧。Tink的机器很多都是4-5根天线,都有预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别乱动  那是 笔记本 被盗 定位线  可以通过 北斗 全国定位的  你小心一点 别乱动 你扯掉了的话 开机联 ...

你这也太逗了

网友:
我能回复说,我是来看大家的回复的吗?

网友:
看来你不是维修工程师啊

网友:
不下载只搜索都要金

网友:
还能再挣一个 金不

网友:
你只是见得少而已

网友:
这个就是无线的线   你说的外置音频 不是外置音频  是无线增强的

网友:
没用的,无线的天线,多出来的

网友:
据说是防盗GPS定位接收天线..你懂的安全第一..

网友:
不用管,WIFI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