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不开机电流600毫安

楼主(2017-04-29):
iphone5不开机电流600毫安 喇叭有杂音 发热 开机之后待机电流500-600毫安 而且手机 提示无sim卡 没有铃声  主板发热

网友:
查点位图,打阻值。

网友:
那个地方发热大,就从那里查

网友:
会不会是短路了?发热的地方。

网友:
先查发热的地方

网友A:
u19振铃放大管 在上面弄了锡膏 插电源 不用开机 瞬间就融化了  是不是这个坏了  还是需要量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9振铃放大管 在上面弄了锡膏 插电源 不用开机 瞬间就融化了  是不是这个坏了  还是需要量其他的

周边原件是否打值,如果真的发热应该有短路的情况出现吧

网友:
先拆了发热的IC吧,

网友:
先看看发热的地方是不是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