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修进水机大电流,不开机。小小白艰难维修。

楼主(2017-04-29):
接一个客户IPHONE6 P进水机,不开机,上电大电流,到4A,电压拉低到1.5V左右,明显的大短,对地短路。拆机发现进水的地方就在电源管理那块,直接拆了,
发现还短,在拆USB充电芯片。 ,还是短路,在仔细看看主板,发现主要进水在电源芯片这块,应该是旁边IC短路才对,在拆触摸IC,拆下。发现终于不大电流了。 在测量,发现C1240 C1241对地。查点位图,先拆小点的电容 ,连接黄色部分全部拆了,还是对地。八嘎!,为啥你们进水,就修修电容就可以。在拆A8 CPU,在次测量C1240 C1241不短了。我也是醉了。 CPU拆的还不错,没有掉点,这里掉的都是空脚。到这里这块主板,变料板了。

网友:
变料板了?

网友:
cpu坏的。要换套件

网友:
忙活半天忙活个料板出来

网友:
挺好的,就当练手

网友:
我问下。。 当拆下CPU 电容不短路了。。 那电容有对地阻值吗?

网友:
厉害,直接把CPU干了,哈哈

网友:
直接换板吧,这个白干了

网友:
包飞了   换套件,,,,

网友:
这个要换套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