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T8296A引脚定义

楼主(2017-04-29):
昨天修到三星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上面有个5v电压产生的芯片RT8296A,找遍了迅维和百度,没找到任何资料,后来找了好久才找到了资料

网友:
直接通过调压芯片应该也可以解决吧 或者 那个万能板

网友:
先搬条板凳 占个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