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5S暗屏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7-04-29):
联想
G405S AMD
芯片组。板号:
LA-A091P
故障屏幕暗屏一闪一闪的。测不过内存。测
PCI-_E
复位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查出给给南桥供电
+1.1vs
电压没有。
Q157
没有供电,飞线解决。
芯片

网友:
兄弟LZ,下次发帖配上电路图截图和主板的图片截图,然后在图纸和主板图片的截图哪里标注出你维修的零件位置点,用红色箭头或者圈起那块区域,就是一个完美的帖子,这样版主才会给你更高的评价,来这里看的同行才多

网友:
写得太简单了

网友:
飞哪了的线说一下啊 不然发出来没意思了

网友:
愿意分享就是好的,支持

网友:
有图讲解下就好了

网友:
老兄高手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