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3

楼主(2017-04-29):
ACER P3  开机不了的    待机电流0.218   明显待机高     有短路引起    拆机  经过一番的检测    发现C113短路    还有R171烧坏   图中圈出所示    还备份bios     有图有真相

ACER P3 .rar

网友:
你是测出来的 看是看出来的?

网友:
最好是说清楚 是哪个电路及信号的电压

网友:
要是能写出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
什么供电的你是怎样查出来的

网友:
对啊你是怎么,检查出来的,是烧出来的吗,还是看出来的?

网友:
你把维修过程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先搬条板凳 占个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