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7检测不到硬盘——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04-29):
DELL Insprion  15-5547
板号:LA-B012P

朋友拿过来的本 说是检测不到硬盘 开机一看果然是 换一个硬盘还是一样

1.检测不到硬盘 能感觉到硬盘不转 拆机测硬盘供电 10脚+5V_HDD 变成2.56V

2.确定为电压问题 只要是电压故障 应该就好解决 找到+5V_HDD来源

3.+5VS做一个隔离点JP13 给到硬盘供电 而+5VS来源于TPS22966 一种新的待机供电芯片吧

4.故障是+5VS被拉低到2V 对地值正常 且没有明显短路  正好芯片5V输出有个隔离点J510 方便了测试

5.断开J510 再开机5V电压能上升到4.98 应该是正常了 那是外围芯拉低了吗 ???

6.我把硬盘只连接到隔离点的前端 电压也是2.几伏  而且待机情况下5V会输出个1.几V   这个芯片待机是不输出3 5V的  只有按下开关才会有3 5V

7.芯片做的很小 而3 5V需要很大的功率  确定为5V驱动能力不足   定芯片 换上芯片解决

补充内容 (2017-5-2 09:21):
TPS22966是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 不是待机芯片 写错了

 会员5205122元2023-9-3 16:07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B012P rev1.1.pdf

网友:
学习到了, 谢谢,分析能力我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缺供电最好修。。。就怕供电修出来了 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遇到后看看 问题一样嘛 都是同问题 可以说通病了

网友A:
带不动负载还真不好知道,楼主难道没断开5VS去的原件吗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负载还真不好知道,楼主难道没断开5VS去的原件吗

拆了一个声卡

网友:
怎么也想不到是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我就是这个笔记本  以后坏了 我看看

网友:
不是待机芯片哦,是集成的转换管,我发过一个帖子,和我那一样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图纸才是重要的

网友:
这个转化芯片坏了还是待机芯片坏了楼主

网友:
电路改变了都不用电感了说明机器省电了

网友B:
直接飞5V待机过去不知行不行呢,好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5V待机过去不知行不行呢,好想试试

还是要有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