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9):
接到一台联想C240-074一体机,机器开机屏幕亮,无信号输入,暗屏,测了几大供电全部正常,BIOS片选读取正常,因机器是板载AMD的CPU,集成显卡,简单判断为桥虚焊或者CPU坏。因为AMD的芯片组发热量大,经常在维修中遇到因为温度高引起的故障,报价给机主同意后,检查机器:内存电压1.35v,CPU电压1.02v,总线电压1.1v,桥供电1.25v,集成显卡供电0.45v,屏供电5v。电压全部正常,BIOS第一脚3.3v有跳变也正常。开机电流0.98A后屏幕如下:

刚刚点亮屏幕后屏幕泛红,有严重干扰,大约十秒后恢复细腻的背光,但无信号显示,外接键盘的指示灯亮而且可以大小写切换,说明主板完全工作,问题肯定出在信号输出到屏的这个区间,要么显卡坏无输出,要么屏线坏,要么屏本身有问题。先从不扩大主板故障的情况下排除问题:在HDMI接口接显示器,机器正常显示,这时候有点棘手,这个屏线是笔记本接口,而且屏幕是18.5寸的单8接口,与常见的屏不通用,看了下屏线的售价要将近一百块,不明白这个屏线为什么这么贵,买屏线时间不够而且风险较高,万一不是屏线问题耽误时间不说,运费来去都要50多块,但手头有18.5寸的LCD液晶显示器,因为接修机是LED,所以无法直接点亮LCD灯管,试机比较麻烦,但还是有办法的,先其他液晶套件强制点亮LCD液晶屏,再把一体机的屏线插入,然后开一体机:机器完美点亮,没有任何问题:

拆掉原来的升压,加装高压条,采用9v-30v宽幅电压的高压条,开启脚接3.3v强制点亮灯管,(端口接0欧限流电阻,保证灯管过流不烧毁主板)。开机完美,装壳试机,亮度很好,画面稳定无干扰无闪烁。维修结束。

网友: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A:
最好注明一下是转载

网友:
屏幕坏了,led换的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注明一下是转载

是转载的吗?我以为楼主修的那

网友:
          没得明白啥意思

网友:
第一张的屏幕图片简直恐怖片,要是看着恐怖片屏幕突然变成这样怕是要吓死过去。

网友:
升压部分  问题!

网友:
升压问题 直接加一个高压条就好了吗?

网友:
怎么看不懂您是怎么修的!.

网友B:
表达方法差,好难看得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注明一下是转载

你就继续潜水

网友:
重第一张图屏应该是有问题的,你改成LCD ,,能赚钱么。。呵呵

网友:
一看就是转的别人的,以前我在哪里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达方法差,好难看得明

我跟你说下情况你就明白了,开机灰屏,HDMI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就确定是屏问题,18.5的屏,屏线定义特殊,找个18.5的LCD屏用其他方法点亮灯管看了下,显示正常,然后去掉原来的LED,用一个双灯的高压条带上LCD屏,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