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S415 N修

楼主(2017-04-29):
客户送来机器,说是在别地方修过没好。拆机,缺少螺丝这里不表。拆出板子看BIOS   EC  等很多IC被动过。接电待机0.04  明显不对了。触发卡电流0.22。测量PL802没电压。继续测量其EN只有0.17v.开始打阻值。PL402  503,对比资料库数据明显不对。果断换APU(这个上家没动过),对地恢复正常。待机0.01,触发还是依旧。刷BIOS,发现BIOS本体是坏的,换个刷上还是依旧。想上家是不是做了手脚呢?仔细看APU周围上下。是不是缺件。先在APU背后找到少了一个电阻,

补上还是依旧,估计还有,在APU一侧放大镜仔细看,有两个空脚,一脚有象焊脚,另一脚很平滑,对比点位图纸等,确定被人为“掉件”。

再补上,好,触发电流上来了,PL802也来了电压,应该接屏可以亮了。可我高兴的太早了,上家的手脚还有!!看看显卡一侧

这是几个分压电阻

找不到8.4的电阻,10K替换。接屏亮机。

根据开始拆机情况,机器没有进水或者其他液体。应该是上家维修判断故障点失误,结果动修很多地方。说到底就是APU坏!

因为自己的因素导致维修不能继续的,不建议人为破坏!

网友:
貌似没装啊

网友:
CPU坏了 修个毛线

网友:
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u坏的也多

网友:
假如换个U  400的价格也不换?

网友:
这个APU很容易坏,不过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