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CFT3I KBY3-LT)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4-29):
    昨天修的一台机器联想H425(CFT3I KBY3-LT)非通病维修,今天有时间发出来一下,昨天一大早点一个客户送来一台联想H425说开机不显示,打开机箱一看,

就这个板开机不显示,电流停在0.5的样子不动了,这不是送钱来了吗?大通病啊!告知客户主板坏了,报价100,客户同意维修,让客户在维修间外等,

赶紧把通病电容干掉,试机,还是一样的不显示,裸板电流0.11A不动了。测供电只有内存供电,按AMD时序,先修CPU供电。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找图纸,论坛,淘宝都没找到(方法问题,我习惯在百度搜,其它可以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就能找到),终于找到图纸,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8脚开启没有,追查开启是0.95_PWRGD

继续追查

0.95V  U32也没输出,查条件还是缺开启,1P8V_PWRGD,这个由U19 UP1727产生,

接着查UP1727的条件,条件都满足就是没输出,那就是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换,在测电压的时候测到U28 APL5933的3脚有个1.8V电压,看下图纸是1.8VSB,应该是带得起负载,于是从APL5933的3脚飞线到U19输出的电感L7前端,

,再触发直接跑码亮机了。图纸论坛有要10分,有点贵,我上传一下,给大伙省点分。

CFT3I KBY3-LT r10.pdf

网友A:
这样过系统进度条时应该会掉电,如果要从这里飞线的话加个电阻上去会好点吧

网友B:
这板 散客一般报1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过系统进度条时应该会掉电,如果要从这里飞线的话加个电阻上去会好点吧

不会掉,测试了很长时间,很稳定,这个是供电,不是信号,可以不用加电阻,实在要加就加个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 散客一般报180

哈哈,大神我这里报不了那么高,100还和我讨价还价了一翻

网友C:
补充一下,刚看了图纸,+1.8VSB由U18产生,直接从L6处借电就可以了,近

网友:
散客报价100    可以么老兄

网友D:
在我这里都是按台式机价钱   30-50

网友E:
如果实在没的飞,又没的修,可以考虑剪板1117来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实在没的飞,又没的修,可以考虑剪板1117来改

是的。用固定输入1.8的,1117改,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用固定输入1.8的,1117改,谢谢版主加分。

应该的,修的妙就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这里都是按台式机价钱   30-50

是的, 我们这边好多也是报这个价,没意思  太低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刚看了图纸,+1.8VSB由U18产生,直接从L6处借电就可以了,近

我想问,台式机主板,看电流,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台式机主板,看电流,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这个机器本身就是联想的方口电源啊,外接电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本身就是联想的方口电源啊,外接电源的

哦,我还以为是长城那样的台式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我还以为是长城那样的台式电源呢

它这个不是的,这个机器应该修的很多啊

网友:
谢谢,正好要用到

网友:
这报价还是得看是谁 不是什么故障

网友:
有理有据,加分鼓励

网友(2017-09-09):
厉害直接飞了一根线过去的。!!!佩服!

网友:
cpu上面的小电容烧短路着呢,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