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重装系统后想要恢复桌面上的图片

楼主(2017-04-29):
重装系统后想要恢复桌面上的图片,请大神们指教,能恢复吧

网友:
不能完全恢复

网友:
这个有点难,重要的话找迅维快修吧

网友:
恢复回来也大多损坏了

网友A:
基本恢复不回来。就算找到基本都是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恢复不回来。就算找到基本都是损坏的

很重要的图片,真没有办法吗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只要文件没有被覆盖过,用数据恢复的工具软件扫描系统盘,运气还是有的。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先想想C盘有没有重要的东西

网友:
不一定能搞好啊

网友:
如果只是要图片文件恢复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没恢复过  不知道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希望不大

网友:
选好就要图片格式的,找找看呗,有时能找到

网友:
要看有木有被覆盖了

网友:
一般都会被覆盖,只能用软件试试

网友:
数据可能都被覆盖了,,

网友:
看运气咯,基本都能找回来

网友(2017-06-13):
碰碰运气,找回来也是损坏的多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了,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文件多可以出点数据,文件少的话,基本结束

网友(2018-02-17):
先抓个菜拆票,中了就有希望。。。。。

网友:
概率很低,别费劲啦,重新找图片更容易,

网友:
4年多来,这种情况就成功过2次,运气算是非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