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5459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29):
发个贴赚点分,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戴尔,待机000.触发0.15过几秒掉0.机器比较新,说是进了可乐。不多说,拆机,板号DA0AM8。找了这个图纸没有,这台机说实话能修好也是运气,PQ2和PQ4 MOS管有水痕,一开始以为MOS管坏了,在板上打值没反应,拆下来打值正常,又装回去了,随便量了下周围电路,公共点电压13.多V,还以为是公共点有问题,结果是正常的,量了下PQ3的G级驱动是14V,PQ2的G级没电压。123脚只有0.3V,对比PQ3的电压123脚是1V,感觉是有问题,G级连着一个电容一个电阻,电阻一端触发14V,一端无电压,PQ3的电阻两端都是14V,直接把PQ2的电阻拆掉直连,上电,0.55电流上去了,没装内存,装上内存,电流0.5 0.7 0.38.接上屏0.5亮机,此台修复完毕~!上个图

网友A:
LZ牛啊,羡慕LZ生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牛啊,羡慕LZ生意好,

只是打工的,混口饭吃

网友:
秒杀了   厉害 啊

网友B:
进水的好修  短时间内  有没有放烤箱 烤下  不然有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好修  短时间内  有没有放烤箱 烤下  不然有返修哦

进水的地方有拿风枪烤过~

网友C:
楼主, 把图只发过来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有的很容易 有的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把图只发过来啊!

上面都说没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