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原装机配件

楼主(2017-04-29):
戴尔M5010原装机配件
原装机,因笔记本进水导致主板供电烧毁,其余配件良好,屏,无线网卡等等,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联系方式:

网友:
多少钱  给我 吧  我拆芯片

网友:
什么情况  怎么还得回复才能看   正好在修个机器   料板怎么出?

网友:
手上有两块M5010板子,一片动过显卡和北桥还是不显,其它地方没动过  还有一片没动过,风枪吹下能显示 都带散热,另有整套外壳附件,上半部分有点瑕疵

有意的打包一起收去!   QQ:63935089

网友:
都是北桥坏  没意义了  我的也是北桥坏

网友A:
整套出的话最低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套出的话最低价多少?

这机子外观非常的漂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