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M 4.0BIOS

楼主(2017-04-29):
今天修到一台电脑,主板 昂达H81M  4.0,故障是进不去系统,卡在win7徽标处,怀疑BIOS问题,搜了论坛没有这个版本的BIOS,刷昂达H81M    v302同样情况,刷七彩虹C.H81M 全固态版 YV23A 能进系统但键盘不能用,最后确定CPU的问题(用华硕新板子H81M-K确定CPU百分百坏了)。记得以前Intel的处理器极少有坏的,可是从G系列发现好几块坏的,都是装上核显驱动花屏,今天又碰到这个1840.。。。

昂达H81M-

网友:
牙膏厂药丸

网友A(2018-07-02):
核显驱动花屏,加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显驱动花屏,加显卡试试!

确定核显问题了加显卡当然能行的,但也遇到过核显造成安装核显驱动蓝屏的,加显卡后容易烧总线供电问题

网友(2018-12-19):
我来试试能用不 4.0的  刚接到台都有供电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