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660主板维修

楼主(2017-04-29):
板号:PNXR1GT REV:A00,来时说不触发,上诊断卡发现风扇不转,但诊断卡灯闪下,确定是有地短路,拔CPU供电能上电风扇转下掉电,实测CPU供电上管DS极击穿,更换后,能正常上电,不再断电了,但没有CPU供电,CPU供电IC为NCP6131,测其主供电没有,打对地值为7,拆6131后阻值恢复正常,更换6131后故障排除。

网友:
下次发帖加上图片

网友:
简单了点,配上图片更好,烧了一MOS上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平时发贴少,主要发贴再配图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