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9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7-04-29):
SONY MBX-259开机灰屏 外接OK 加焊显卡 。 主板改了集显也是老情况。 换南桥了,现在就差CPU没折腾了。 自己拆南桥时没量数据线对地阻止。 不知道屏信号从谁发出来的,。
cpu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sony主板上不是有屏拨片吗,可以试试

网友:
有些加焊没用 要不重新植珠不行只能换卡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屏跳线已经试过了。 南桥换过了。 屏换过了 屏线没有量出问题来。显卡加焊了 主板也改过集显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