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L TWS 5V拉低至3点几V ,上电0.04掉电

楼主(2017-04-29):
拆机发现2修机,bios被动过,下载图纸,经简单测量发现5V拉低至3V,故论坛找贴,发现有次故障                    但是为解决,特此发帖
先换了滤波电容无果,然后定了3个5V芯片  AE AE   等此日芯片到  换第一个 5V未产生  又换了一个 短路    尼玛,心里一肚子火,心想最后一个了,不行不搞了,
换上之后竟然好了   ,拼机测试,发现掉电。拆机观察发现CPU供电管发黄,加焊,冷却,到此, 此机修复                 付图纸

DA0TWSMB6EO REVE.pdf

网友:
  厉害啊,都不用查条件的!

网友:
这种贴可有可无

网友:
恩。是的,你的技术高高在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一看就是老司机 加分

网友A: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芯片换了5个了 滤波电容也换了 ,焊接不会有问题  ,条件也查了,5v出来还是3v多  ,电流0.04掉电。不知这么搞了

网友(2017-06-01):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芯片换了5个了 滤波电容也换了 ,焊接不会有问题  ,条件也查了,5v出来还是3v多 ...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