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进液维修

楼主(2017-04-29):
机器型号 联想G485
板号 LA-8681P
早上同行拿过来的也没说什么问题扔着就走了插上电待机就0.2触发

才拆开C壳就看见进液了

刷刷洗洗后量了下公共点没短路上电0.036难道好了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量3V 5V 正常开关也有3.3V 量EC条件太麻烦了反正EC进液加焊了一遍可以触发了运气还挺好结果上到0.4掉电了
这种大多都是2级电压没出来看了下进液的地方还真有个转换电压的管子U35插电量了下D级5678脚有3.3按开关后S级123脚没电压看来就是这问题了
打开图纸看看吧

按开关后量第4脚没电压正常要19V打阻值正常进液的多半是断线了直接量R585第一脚没电压飞了个19V过来以为好了上电还是老样子
按开关R585第2脚没电压。。。换了个电阻后还是没有尼玛 还得往上查直接量Q60第2脚3.3按下开关0V正常这好吧直接换了Q60上电电流上去了

亮机图

写帖子比修机子还费时间来点分吧兄弟们

网友:
漆包线直接走,不怕蹭破表层短路吗

网友:
这个线太长。。。万一破了  会烧

网友:
一般长线都会用带皮的线接。。。

网友:
不过技术还是很厉害了

网友:
这技术真的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