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做不进 有没有人碰到 过 DELL PC

楼主(2017-04-29):
DELL TO7G 本来是能正常进BIOS 正常F12启动U盘的 进PE后 重新分区 做了WIN10后就变成这样了 BIOS 也进不去 U盘也启动不了 哪位高手有碰到过?

网友:
安装版U盘 都用过了一样无法启动

网友:
分区没分好

网友:
这个还是设置的问题,如果是比较新的机器,建议是用安装版的WIN8 或者是WIN10  BIOS设置成UEFI模式。

网友A:
扣电池放下电,BIOS进不去是因为你开启了快速启动模式,开了这项功能后要从WINDOWS 10里的设置里修改启动设置才能进BIOS设置,你现在进不去系统,只能放电让它恢复默认了

网友:
我也试过,就楼上那个方法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要改成UEFI的模式去装 不然会报错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第一次遇到

网友:
5楼正解,别犹豫了,抓紧干,干好放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电池放下电,BIOS进不去是因为你开启了快速启动模式,开了这项功能后要从WINDOWS 10里的设置里修改启动设 ...

谢谢  放电好了 真如你说 我是F12快速启动U盘的

网友:
要做32位的安装系统 64位的做了起动不了的

网友:
coms放电就可以进bios设置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啊   如果是DDR4的内存把内存拔一下在装上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知道是分区没分好 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进BIOS 或是快速启动U盘  不过解决了 楼下的朋友说的放电

网友B:
下面提示的“按WINDOWS键以指定UEFI固件设置”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提示的“按WINDOWS键以指定UEFI固件设置”有用吗

没用

到这个画面没办法操作了 需要把主板放电就行了

网友:
需要 分区

网友:
硬盘有问题。你把硬盘取了,看能否进BIOS。
我敢说,硬盘PCB上数据触点因过热造成接触不良了。

网友C:
刷bios肯定100%OK,不用那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肯定100%OK,不用那么纠结

哎 放电就好了 何必去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