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维修--华硕A53S K53SD Rev5.1 挡华硕logo维修

楼主(2017-04-29):
机器型号:华硕A53S  板号:K53SD Rev5.1

故障: 挡华硕logo
接到这个机器上稳压电源看了下,可以亮机但是一直卡在华硕logo这个地方过不去,我先把外设排除一下,当把硬盘拆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过logo了,怀疑是硬盘问题换上我自己的硬盘故障还是依旧.测量硬盘的8,9,10脚有3.3v供电,14,15,16脚有5v供电,打了一下对地阻值也都正常.还是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从论坛上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去,安装上硬盘不当logo了

                  硬盘接口参考图

h]
                                                                                                    亮机

华硕_A53S K53SD板号K53SD REV 5.1 独显GT610 8显存.rar

网友:
太坑了  BIOS引起卡LOGO

网友:
BIOS搞定的啊

网友:
裸板 测试 卡logo 优先 考虑 刷下BIOS 试试 不行在找其他

网友:
BIOS程序不正常会引起卡logo

网友:
ASUS的机真的很还坏Bios。。

网友:
     第一反应就硬盘  不行  刷了在查条件了

网友:
bios问题导致的

网友:
华硕坏BIOS很多

网友:
BIOS造成挡硬盘的第一次见到了

网友:
bios也能卡LOGO,真是没遇过,以前经常遇见找不到硬盘的刷了就好,下次注意了

网友:
已经修过多次了,再说ASUS的蛮多问题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华硕的BIOS老爱出问题,杂七杂八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出问题就是多

网友:
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原来卡logo可以刷bios

网友:
三星也有这种案例

网友:
方法正确,卡logo故障,一般是南桥的外设,南桥本身,bios

网友:
哈哈。华硕的BIOS.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