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为什么我在这三个电容上也测到了阻值??

楼主(2017-04-29):
如图,我刚学电路没几天,,,图中是苹果6的铃声放大器,上面的三个电容怎么也测出阻值了?问题是这三个电容只通铃声放大器的各一个点,其他不通
苹果

网友:
这图,这图,,这图,,,,

网友:
先认真学习基础吧

网友:
基础还没有学好 你去问一下老师

网友:
求解答下,,,,

网友:
电容测量要取下来的。
在板上测本来就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