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用了半小时悼电

楼主(2017-04-29):
联想E40用半小时悼电,BIOS也搞了,温度正常

网友:
温控,  显卡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A:
如果是独显的看看GPU的那组热导管吧。。。。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导热铜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独显的看看GPU的那组热导管吧。。。。

E40 铜管坏,是通病。

网友:
散热的 问题吧   看下铜管

网友:
铜管有那么脆弱吗?自我感觉铜管只是导热作用吧,有些人说铜管内有制冷液,制冷液不是在冰箱冰柜里面才会使用吗?况且没有设备循环,就算有制冷液也不起作用吧?但是还挺奇怪,有些人换了铜管还真管用,求原因

网友:
散热铜管不到热

网友:
电池拔掉试下,单板测试

网友:
换显卡,换显卡,换显卡

网友:
直接换导热铜管,e40太常见的通病了。

网友:
确定散热器没有问题?准时掉电的话一般bios程序问题可能性大一些呢

网友:
掉电的不好搞了。

网友:
这机器铜管坏的多,通病

网友:
看看导热是不是不导热了

网友:
换导热铜管吧通病

网友:
这也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