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不触发

楼主(2017-04-29):
不触发,二修本,在外地修的,修完用了一个月又坏了,来到拆机子吧,先看看开关有没有3.3,我勒个去,触发了,这很奇怪, 开关电压只有2.5很是纳闷,下个图纸看看吧,顺着开关往下查查看吧,很好,非常好,上一次维修330欧的电阻代替330K,感谢,十分感谢,在这样一个淡季给我送来了一丢丢的温暖

网友:
kbc_power button 3.3v為Low。簡直是送你的!

网友:
简直就是把钱钱送给你的

网友:
运气好。上家修的太不小心了。330能当330k

网友A:
好像上拉电阻基本都是10K以上的,  竟然用几百欧的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上拉电阻基本都是10K以上的,  竟然用几百欧的替换

1K上拉也没毛病吧。

网友:
开关上拉用330欧电阻,我也是晕了,这一按下开关等于3.3v短路供电芯片会直接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K上拉也没毛病吧。

你可以计算下,一般信号要求只是高低电平, 所以大电阻过去基本没啥电流了,电阻小了  感觉有点让芯片承受负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计算下,一般信号要求只是高低电平, 所以大电阻过去基本没啥电流了,电阻小了  感觉有点让芯片承 ...

这个解释很到位,我收下了。

网友:
一个月电阻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