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25 小修有声不显

楼主(2017-04-29):
笔记本                    1425 2012
故障                       有声不显 LOGO 灯不亮  同行自己换过屏幕 确定主板问题
版号                       820-3462

机器上电 确实可以听到开机声音,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用雷电接口转VGA 正常
确定和同行 看到的现象一样。拆机 看了一下 没有进水,没有修过就喜欢这种机器
打开图纸 看了一下接口的定义

看了一下 心里有点谱了,也不是很难 测了一下接口 电压

PPVOUT_S0_LCDBKLT 屏幕背光升压供电             0V

PP5VR3V3_SW_LCD    屏幕液晶面板供电             0V

DP_INT_AUX_P    个人认为 读屏幕信号              0.3V
DP_INT_AUX_N    个人认为 读屏幕信号             0.3V

四对 显示信号 测不到 就没测了

既然没供电 就 先修供电吧,不过修之前打一下对地阻值 以免绕路

PP5VR3V3_SW_LCD    屏幕液晶面板供电   对地22欧有点低了
其他 对地阻值 也算正常 具体多少就不记得了。。看看 阻值偏低的来自哪里

供电转换芯片  还是打阻值 发现 12345脚 都是 22欧 LCD_PWR_EN  0.3V被拉低
从料板 找了一个 顺便打了一下料板的阻值好几百 看来应该就是芯片坏了 。更换
芯片后 阻值正常 接屏幕上电显示。。。测量一下供电 5V  40v 都有了

维修结束。

网友:
什么情况 卡了一下  五六张图片 就只有一个

网友:
蘋果的筆記本還沒有研究過,給個贊!

网友A:
是不是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升压芯片坏了

不是  U9000  5V 转5v的供电  。本来有图的 卡了一下 就剩一张亮机图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牛啊

网友:
苹果修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太牛了技术     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加分了

网友:
非常有营养的帖子必须加分,这种问题修的少

网友:
看来楼主修苹果比较多啊,随便有苹果料板

网友:
40V是PPVOUT_S0_LCDBKLT 供电吗

网友:
是不是显示IC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