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上电200多毫安掉电

楼主(2017-04-29):
小米5接可调电源4.5V,按开关200多毫安,马上归零,可进入9008刷机,刷好依旧,换了U600,u601,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师傅还有什么导致这个问题,主板无短路,插上数据线主板会发热

网友:
还有哪里会引起这个故障啊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进水了还是摔的?

网友:
再看看充电芯片U602

网友:
会发热有盼头了啦,不管是不是有把握,首先松香大法啊

网友:
你用电池开机试过了吗,还是不开机的话,硬盘坏了,

网友:
插数据线发热,查VBUS线路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如果可以,可以搞个硬盘上去试试。

网友:
他们都说是硬盘。其实我也不知道,楼主你修好没

网友A:
为什么你们都接可调电源用4.5V呢?不是正常充电是5.2V吗?直接接主板供电是4.2V,难道我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都接可调电源用4.5V呢?不是正常充电是5.2V吗?直接接主板供电是4.2V,难道我搞错了?

接可调电源是当电池用啊,5V以下一般都可以。和充电两码事

网友(2017-05-29):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哪里发热就是哪里有短路啊

网友:
刷好还是不行的估计是字库已损坏。更换把,

网友:
用电源开不了机的,需要用电池才能开机。用电源正常的板,也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