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70B 6050A2470001-MB-A02 不触发

楼主(2017-04-29):
按开机没反应,测开关信号PWRBTN_1126#有电压,有高-低-高 变化,
EC没发出开关信号PWR_BTN_OUT#到桥。
后来测没有RSMRST#,由TPS51123 PG信号转换,3V 5V都有,PG没有,怀疑TPS51123有问题。
更换TPS51123后,正常开机。

HP6470B 6050A2470001-MB-A02 MV 20120423 BIOS 好机备份.rar

网友A:
思路非常清晰,还是功底扎实啊

网友:
太牛了技术     加分

网友B:
思路清晰 功底深厚。佩服 佩服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C:
51123  51125   TPS这几个型号的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非常清晰,还是功底扎实啊

一般一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 功底深厚。佩服 佩服

谢谢楼主加分,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3  51125   TPS这几个型号的都容易坏

是的,很容易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