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灰屏 花屏维修

楼主(2017-04-29):
今天来一台y400开机灰屏,大家都知道y400的通病就是靠近屏线接口的第一颗显存,容易虚汗   我焊完后仍然灰屏不亮机,于是我重植球,还是不行,幸好有个料板跟这个板子的显存用的一样的型号,接下来就开始了我的艰难维修,,一颗一颗的换,当换到第六颗是机器终于修好了,有问题的显存是有cpu那面的第四颗也就是最后一颗坏了  修机器不易大神门加分吧  我会争取一板一本一贴一分享的   亮机图

网友:
换到第六个才好 人品啊-

网友:
6666666,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找到问题了,如果是那固然恭喜楼主!反正我也在搞一台Y400 都3进宫了,第一次来换靠近屏接口的两颗显存,第二次来又换另外两颗显存,第三次来直接换完全部的显存再加上显卡芯片、、、每次回去都是最多半个月又花屏了今早上又打电话来说又花屏,问题是我8颗显存和显卡主芯片都换了还是这样,我要服得跪下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已经倒贴了显卡芯片进去了,200多块,哎!有没有大神支招啊!!现在这台我都不为了赚钱,是为了给客户一个交代,只要能弄好!!!蛋疼中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找到问题了,如果是那固然恭喜楼主!反正我也在搞一台Y400 都3进宫了,第一次 ...

这个显卡可不便宜哦,显存发热也很高的,所以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B:
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换过显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找到问题了,如果是那固然恭喜楼主!反正我也在搞一台Y400 都3进宫了,第一次 ...

主要是显卡 那个底座 铁皮太薄了,, 你自己仔细看下 上面还上什么导热胶的, 风扇一打上去 显卡那个部位容易变形。。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多 基本都是 显卡 ,显存 ,报废占7成,还有桥也容易坏,, 这款机器太垃圾了, C壳也容易破。。。。

网友:
大师级,我还没换个啊,加分了

网友:
楼主修机 快 准 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显卡 那个底座 铁皮太薄了,, 你自己仔细看下 上面还上什么导热胶的, 风扇一打上去 显卡那个部位 ...

修了好几个了还没修到过显卡   一般都是靠近cpu的那个显存的问题,这一次竟然是正面最后一个显存 的问题唉   重置了六个才修好

网友:
很有耐心   想法不错 值得我们学习  不错

网友:
显存不好换啊

网友:
显存  有耐心啊

网友D:
恭喜啊 我有一台Y400显卡显存全换了,现在还交换没回来呢 恶心死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恭喜啊 我有一台Y400显卡显存全换了,现在还交换没回来呢 恶心死我了

我的是板子正面的最后一颗  一般会是第一课

网友F:
从来没有换过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来没有换过显存

万事都有第一次的对不对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

网友:
谢谢加分  我会多多分享的

网友:
学习了 Y400爱坏显存
今天修个B+短路的 一个PJ点一个PJ点的拆 最后发现是PJ8那后面的电容击穿了 几乎等于秒杀  开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换过显存

比显卡和桥好换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显卡 那个底座 铁皮太薄了,, 你自己仔细看下 上面还上什么导热胶的, 风扇一打上去 显卡那个部位 ...

对,我也觉得,那个底座很软,螺丝拧紧了感觉都还没接触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板子正面的最后一颗  一般会是第一课

我的那个我全都换了,还是有别的问题,最后顾客着急只能交换了

网友:
正在搞这机器 有时不亮 bios刷了   准备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2017-06-16):
我都修亏了,两百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
学习了刚好我这里有台y400有时候开机灰屏有时候花屏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UV5吧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返修的,我曾经修改一台返修3次,最后还是退钱了

网友:
这个问题原来也遇见过。

网友:
。我一台y400 换了散热片下面的一颗显存坚持了半个月又坏了

网友:
我这边听说一个同行是说在换显存的时候分跟线 出去  过去问下他

网友:
楼主是人材啊?好事多磨,第6颗终于给你换好了。

网友:
显存虚焊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