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不亮掉电

楼主(2017-04-29):
       G480开机不亮掉电  刷U5 附上BIOS

联想G480 独显U5 BIOS.zip

网友:
这够利索。

网友A:
刷BIOS前的电流  你是根据什么 来判定是BIOS坏的  能明示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前的电流  你是根据什么 来判定是BIOS坏的  能明示下不

希望楼主来补充你的问题,我总觉得BIOS不是那么容易坏了,因为我遇到好几个机子,修电路能好,刷BIOS也能好,可能有的BIOS对电流大小的限定不同,有的是运行参数不同,保护性停机,有的是主板厂家刚出的机子BIOS有缺陷引起的BUG,后来又发布新的程序较正

网友:
这样也可以,高手

网友:
       加电到1a左右就掉 怀疑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
暂时没用到,先下载

网友:
最近才修了。看看先

网友:
很想要这个 希望稳定啊

网友:
下载看一下 应该会有帮助的

网友:
看看,我是新手

网友:
尊重LZ劳动成果

网友(2017-06-04):
看图好像有两个BIOS。你是刷的哪个

网友:
我刷了电流跑0.9几不显

网友(2017-07-14):
刷过楼主的BIOS ,学是掉电,故障倒是我楼主的一模一样

网友(2017-09-06):
哎,又浪费两分,看来BIOS问题是不用考虑了,有谁修好的吗?是什么问题呢?我是什么都干过了,条件都正常啊!

网友(2017-11-20):
刷了还是掉电, 故障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8-03-04):
好,谢谢楼主,刷上后开机就正常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