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c340集显没事,独显打不上驱动,,过logo后黑屏维修

楼主(2017-04-29):
这个机器版号 故障正如标题所述,换过apl5930显卡附近那个5930   问题没解决  所有显卡供电正常,装官方驱动也不行  仔细一看还有两个显卡bios再主板屏线接口背面就是u10  u11 ,刷上后成功解决,,直接亮机 看到论坛好多人都没解决,,现在共享出bios  大神们加分吧,,你们的加分就是对我的最大鼓励,我会坚持一板一本一贴一分享的

c340 c3440_显示驱动程序好的.rar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的BIOS是单独的啊

网友:
刚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我的问题是不显示

网友:
机器不显示我刷下看看

网友:
显卡还有单独的BIOS吗,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分享,有显卡Bios?

网友:
见识了单独的bios要是我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好几个bios吧 四个?

网友:
这机器EC一个 桥旁边2个 显卡旁边一个BIOS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