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待机0.32维修

楼主(2017-04-29):
联想Y470裸板接电源待机0.34南桥发烫,测RTC电池没电,RTC电路电容容易坏,然后打开图纸查RTC电路,发现RTCVCC有三个电容全部取掉,在插电待机就正常了,开机然后亮机了,有修到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主待机偏高    南桥发烫   就没想到南桥短路换南桥吗

网友:
换南桥了么

网友B:
楼主技术可以 0.3多这个故障电流会上这么高?

网友:
南桥缺少了工作条件

网友:
没看见待机0.3的  只有三星的通病,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C:
楼主拆掉,不用装吗?

网友:
Y470也有这样的现象啊,少见这个问题,三星出现的几率大一点

网友D:
楼主厉害,直接就查rtc

网友E:
南桥  不用换么

网友F:
电容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很有可能错换桥了

网友G:
、不烧烧也知道哪里有短吗?

网友:
太给力了  不知道的 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呵呵 真新鲜了 还是你细心,这经验真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  不用换么

不用换,因为那个是南桥电压转换出来了,所以才有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是出了什么问题?

电容不良,有些电 容可能量的时候没事,但是通电就有问题了

网友:
没有,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待机偏高    南桥发烫   就没想到南桥短路换南桥吗

都量到RTC有问题了,肯定是先把RTC修出来撒,如果把电容取掉还是这样,那就肯定要考虑拆桥在量

网友:
没有换桥,因为排除RTC以后就开机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可以 0.3多这个故障电流会上这么高?

因为那个是南桥电压转换出来了,所以才有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掉,不用装吗?

RTC 电容装不装都可以,按电路设计要求来肯定是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直接就查rtc

个人的习惯吧,先量一些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初步判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烧烧也知道哪里有短吗?

这个很难烧出来的,而且这个RTC VCC的电路上一般就几个电容,看图纸排除一下还快点

网友H:
我记得有个三星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网友:
要是我很有可能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有个三星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三星R428 R467这两比较容易出这个问题,不过那个电流是0.18

网友:
对  楼主的做法是对的  最起码不能优先考虑桥

网友:
R428 R467这两比较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是出了什么问题?

额,好吧。是我就干桥了

网友:
我也喜欢这么干。

网友:
运气好,要是我就直接拆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