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PLUS RVE2.01

楼主(2017-04-29):
求大神一个BIOS 开机亮机5S黑屏

网友A:
是华硕的吧,这个BIOS应该华硕官网都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华硕的吧,这个BIOS应该华硕官网都有下载的

官方下载没有用刷进去不跑码呢

网友A:
官方下载没有用就要考虑不是BIOS的问题了,测一下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下载没有用就要考虑不是BIOS的问题了,测一下全板供电是否正常

CPU 南桥 都OK

网友B:
是不是显卡或集显问题 这个去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或集显问题 这个去官网下载

跟显卡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