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32E9BE液晶电视屏线

楼主(2017-04-29):
各位有认识这是什么屏线吗?有什么屏线可以代用?

网友A:
你都不发个图片看看怎么认识啊

网友A:
屏线怎么了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发个图片看看怎么认识啊

发了  有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怎么了 什么问题

发图了     发照片了

网友B:
液晶电视的屏线,都是专用的。不像显示器通用板的的屏线是通用的,你这个屏线什么问题

网友:
乐华的 单6 没有几根线 直接飞吧

网友:
线怎么了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视的屏线,都是专用的。不像显示器通用板的的屏线是通用的,你这个屏线什么问题

不是什么问题我想试试屏幕显示不显示,想找个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