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新款战神Z7M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9):
       这台机器是2个星期前修的,这几天小忙一阵子。五一快到了,先祝朋友们节日快乐,忙碌的同时大家也多多注意身体,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说起来我们做电脑维修这一行,从早坐到晚,人家看起来赚钱风光,轻松。其实不然,一年不如一年了。操的卖bai粉的心,赚的卖白菜的钱。闲话就不多说了,先把这台新机器的维修过程给大家慢慢道来。。。。。。。。
        机器型号     战神Z7M-SL7D2
        CPU型号      i 7-6700HQ
        板号           N150RDMB-OD  6-71-N15RO-D02A
        南桥型号    SR2C4   HM170
        显卡型号    N16E-GR-A1 GTX960M
        硬盘           128G SSD+1000G机械

        电脑是一大学生的,通电可触发但不显示,电脑刚买3个月,正常来讲是直接去服务站的,听客户说他自己刚开始以为是内存条松了,所以自行拆机,后盖D壳上面有一个厂家的保修出厂标签给捅了。这下好了问题没解决,标签给捅没了,话说这层薄薄的标签纸在此时此刻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没法了只能自己掏钱修吧。大致了解情况后打发客户回家等消息。下面进入维修正题:
       拆出主板,成色不错,就是一台新机器嘛,问客户说没有进过水,全板正反面扫了一遍未发现明显进水痕迹,板号
  N150RDMB-OD  6-71-N15RO-D02A    ,按机器型号没有找到图纸,按版号找到和机械师T57-D3S  是用的一样的主板,有图纸就有了成功的一半希望。全板各单元电路供电电感打了一遍,未发现明显短路或者是偏小(板载CPU对地006 显卡007新机器先算它正常,)。上电到0.5不再上升且不掉电,不接内存0.3,说明主板可能已跑马。估计是有哪个供电没有出来,。操起我们的万用表对着主板的所有电感一阵狂戳,最终发现,   CPU核心VCORE    PL14 PL15  CPU集显VCCGT  PL16     显卡供电 NVVDDPL9 PL10      这三组电压都为0  。这3个电压到底是谁先出,谁后出,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这得看设计这本子的大牛说了看,请出工厂线路图吧,或许里面能找到答案---时序表,就是它,有了它给我们维修带来了不小的帮助就好比一个引路人一样,告诉我们先走哪条路再走哪条路。先走错走,都会绕圈圈,绕圈圈。图纸第116页 Power Sequence上电时序。找到刚才测量到未出电压的三个信号,通过核对时序表为我们明确指引了方向   先VCCGT 集显PG  VCORE核心PG   后是显卡供电DGPU_PWR_EN  有了这个正确的维修指引,接下来就先去查CPU VCCGT   找到PWM供电芯片PU23 NCP81203P,这芯片还是第一次见,图纸第102页,根据芯片引脚定义,先测供电条件7脚VCC5V ,实测5V 正常,9脚VRMP 19V供电实测只有3V,中间经过了一个电阻PR308 1K阻值,当看到这个电阻时,我笑了,因为看到与电阻相连的PC295一端已经发黑了所以这里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通过测量电容PC295未坏,但电阻实测阻值为380K,阻值变大,随手找了块料板挑了颗1K的电阻换上去,再量PC295两端电压为19V通电开机,电流上去了,上到0.9--1.5--1.3,亮机的节奏,接屏果然亮机。          机器很新,I7 6代的CPU,此类板子出货量不大,维修相关的案例相对LENOVO ASUS  DELL大品牌机要少!所以将主板修复亮机后的各电路供电电感对地值,以及亮机前(VCCGT正常是亮机前有0.8V,亮机后就为0v)与亮机后的各电感实测电压分别做了记录,方便大家有修到此款机时做为参考。真正的维修时间很短,发帖却用了1个小时左右(大概是半个月前修的,凭记忆和维修时的照片再次整理出来),后面附上此机的图纸,BIOS备份文件,各电路电感对地值,电压值参考表给大家。文中有不对之处还请大家帮忙指正,分享是一种乐趣,也请喜欢的朋友们动动手帮忙加分吧,谢谢!         专业芯片级交流 592696548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

 会员1122630300鑫豆2025-3-20 20:18
 会员1134112300鑫豆2025-2-22 01:54
 会员1578280300鑫豆2025-1-3 20:28
 会员14807642元2023-7-25 19:40
 会员3502292元2022-12-26 15:29

网友:
图纸,BIOS,电感对地阻值,电压参数在二楼,大家核对版号无误再下载    战神Z7M-SL7D2    N150RDMB-OD  6-71-N15RO-D02A   N16E-GR-A1

6-71-N15RO-D02A N16E-GR-A1电感参数.rar

361 Bytes,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7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5.5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战神6-71-N15RO-D02A BK.rar

4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2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真是这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这样,呵呵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分析的也到位 ,不错 不错 果然是大神的风范

网友:
分析到位 时序也很清楚 估计时间花得也不太多 爽啊

网友:
到位啊,,才多久就腐蚀了啊

网友:
稀世好资料 蓝天的主板资料真的不好找的 加分感谢

网友:
蓝天的主板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楼主有心了 学习了

网友:
有心了,值我们去学习

网友:
gay的一批!

网友:
可以很666

网友B:
看来时序相当重要,这个修的顺理成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时序相当重要,这个修的顺理成章

这机是先集显,再核心供电,最后是独显,亮机后集显无电压

网友C:
为何说0.3就已经跑马了呢?求老司机带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说0.3就已经跑马了呢?求老司机带路!

这里只是猜测,因为不插内存,电流是不一样的。且有跳变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大神,六代的机器就已经开始修了?

网友:
分析很到位,果断加3分

网友:
       这台机器是2个星期前修的,这几天小忙一阵子。五一快到了,先祝朋友们节日快乐,忙碌的同时大家也多多注意身体,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说起来我们做电脑维修这一行,从早坐到晚,人家看起来赚钱风光,轻松。其实不然,一年不如一年了。操的卖bai粉的心,赚的卖白菜的钱。闲话就不多说了,先把这台新机器的维修过程给大家慢慢道来。。。。。。。。
        机器型号     战神Z7M-SL7D2
        CPU型号      i 7-6700HQ
        板号           N150RDMB-OD  6-71-N15RO-D02A
        南桥型号    SR2C4   HM170
        显卡型号    N16E-GR-A1 GTX960M
        硬盘           128G SSD+1000G机械

        电脑是一大学生的,通电可触发但不显示,电脑刚买3个月,正常来讲是直接去服务站的,听客户说他自己刚开始以为是内存条松了,所以自行拆机,后盖D壳上面有一个厂家的保修出厂标签给捅了。这下好了问题没解决,标签给捅没了,话说这层薄薄的标签纸在此时此刻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没法了只能自己掏钱修吧。大致了解情况后打发客户回家等消息。下面进入维修正题:
       拆出主板,成色不错,就是一台新机器嘛,问客户说没有进过水,全板正反面扫了一遍未发现明显进水痕迹,板号
  N150RDMB-OD  6-71-N15RO-D02A    ,按机器型号没有找到图纸,按版号找到和机械师T57-D3S  是用的一样的主板,有图纸就有了成功的一半希望。全板各单元电路供电电感打了一遍,未发现明显短路或者是偏小(板载CPU对地006 显卡007新机器先算它正常,)。上电到0.5不再上升且不掉电,不接内存0.3,说明主板可能已跑马。估计是有哪个供电没有出来,。操起我们的万用表对着主板的所有电感一阵狂戳,最终发现,   CPU核心VCORE    PL14 PL15  CPU集显VCCGT  PL16     显卡供电 NVVDDPL9 PL10      这三组电压都为0  。这3个电压到底是谁先出,谁后出,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这得看设计这本子的大牛说了看,请出工厂线路图吧,或许里面能找到答案---时序表,就是它,有了它给我们维修带来了不小的帮助就好比一个引路人一样,告诉我们先走哪条路再走哪条路。先走错走,都会绕圈圈,绕圈圈。图纸第116页 Power Sequence上电时序。找到刚才测量到未出电压的三个信号,通过核对时序表为我们明确指引了方向   先VCCGT 集显PG  VCORE核心PG   后是显卡供电DGPU_PWR_EN  有了这个正确的维修指引,接下来就先去查CPU VCCGT   找到PWM供电芯片PU23 NCP81203P,这芯片还是第一次见,图纸第102页,根据芯片引脚定义,先测供电条件7脚VCC5V ,实测5V 正常,9脚VRMP 19V供电实测只有3V,中间经过了一个电阻PR308 1K阻值,当看到这个电阻时,我笑了,因为看到与电阻相连的PC295一端已经发黑了所以这里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通过测量电容PC295未坏,但电阻实测阻值为380K,阻值变大,随手找了块料板挑了颗1K的电阻换上去,再量PC295两端电压为19V通电开机,电流上去了,上到0.9--1.5--1.3,亮机的节奏,接屏果然亮机。          机器很新,I7 6代的CPU,此类板子出货量不大,维修相关的案例相对LENOVO ASUS  DELL大品牌机要少!所以将主板修复亮机后的各电路供电电感对地值,以及亮机前(VCCGT正常是亮机前有0.8V,亮机后就为0v)与亮机后的各电感实测电压分别做了记录,方便大家有修到此款机时做为参考。真正的维修时间很短,发帖却用了1个小时左右(大概是半个月前修的,凭记忆和维修时的照片再次整理出来),后面附上此机的图纸,BIOS备份文件,各电路电感对地值,电压值参考表给大家。文中有不对之处还请大家帮忙指正,分享是一种乐趣,也请喜欢的朋友们动动手帮忙加分吧,谢谢!         专业芯片级交流 592696548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

 会员1134112300鑫豆2025-2-22 01:54
 会员1578280300鑫豆2025-1-3 20:28
 会员14807642元2023-7-25 19:40
 会员3502292元2022-12-26 15:29
 会员11431472元2022-12-21 12:14

网友:
图纸,BIOS,电感对地阻值,电压参数在二楼,大家核对版号无误再下载    战神Z7M-SL7D2    N150RDMB-OD  6-71-N15RO-D02A   N16E-GR-A1

6-71-N15RO-D02A N16E-GR-A1电感参数.rar

361 Bytes,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7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5.5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战神6-71-N15RO-D02A BK.rar

4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D:
那个群还要付费 我也是
了
yvhai2010
要么加这个群,589166702免费的
详情

网友:
没事看看论坛 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分析的也到位

网友:
神州的机器就是钢

网友:
我一台X6也是这个板号,开机报警一会报警能显,无独显供电,头疼中

网友:
独普供电不会是进系统才 出的吧?

网友:
我有一台没有独显供电

网友:
6代机能有这么多资料确实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群还要付费 我也是了
要么加这个群,589166702免费的

网友(2017-05-31):
BIOS是备份好的吧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