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4 9500 S5 9600 不开机

楼主(2017-04-29):
遇到两部三星不开机的手机。。大师帮忙
S4 9500 加电50毫安漏电,开机无反映。。 还有维修手册还是PCB图。。 为什么画得不准啊。。 我都找不到相应的。。 到底怎么看。。 苹果PCB都画得很准的。。

S5 9600 加电不漏电,开机电流定住500毫安不动。。。

对三星  以前就是换换外配的。。 没怎么修主板。。  谢谢大师指教。。。

网友:
联机吗,联机刷机看看

网友A:
9500感觉是功放或者灯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00感觉是功放或者灯控问题

我再看看。。。   谢谢。。

网友:
500毫安肯定有烫的地方  摸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