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180窄体BIOS芯片改宽体

楼主(2017-04-29):
一台AOCE2180不开机,论坛里看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有通病,就是程序容易坏Bios芯片也容易坏,最后确定是PM25LQ080损坏,找了半天没找到能用的,后来在主板上找了个宽体的刷入程序飞线装上搞定。

最后说明,附件的程序是论坛里下载的,感谢@尚地阳光   提供程序

aoc-e2180swn-RTD_EXT_SPI #ISP_20161226_173423.rar

网友:
这样竖着还不如在空一点的地方平着放飞八条线呢

网友:
宽体与窄体当然是没有区别了,只是尺寸不同罢了

网友A:
这样啊  像插秧似的  我换以为是改的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像插秧似的  我换以为是改的供电呢

感觉这样方便固定

网友:
谢谢分享,怎样方便怎样改。

网友:
修好就成,赚到钱了

网友:
这样改不美观,可以把芯片脚捏下去,这样就能直接焊上了

网友:
找小个的BIOS 台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