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MD103 三代I7 改集显

楼主(2017-04-29):
之前改过A1286二代集显,今天正好有台三代的机器,看了下图纸,U9600这一块基本差不多,就按照二代的改,后来亮是亮了,但是不对,有绿色波纹,本以为线路没有焊接好,又从新来一遍结果还是一样,风扇还是狂转的,不知有哪位高中可以指点迷津啊,先上二代跟三代的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91F 820-2915-a.pdf

_A1286 MD103 MD104 J31 820-3330-B.pdf

网友A:
把焊接的地方刷点绿油固化下

网友:
是不是线的原因 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焊接的地方刷点绿油固化下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风扇会狂转,我不插瓶线就不会,屏线接口别人修过,不知道会不会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B:
大神你这个拼过怎么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这个拼过怎么改呀

把通向显卡的信号改到南桥那边就可以了

网友:
论坛有大神,改BIOS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