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18,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9):
同行拿来的三星R18,老机了,电池坏,充电器也没拿,不开机,就让我修。留机,走人,不送。好,三下五除二扒光它,

各电感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公共点阻值也正常,那就只好上了,19伏,走起。
待机电流0.09,你说正常不正常,我感觉是正常的(其实不正常,后面说正常值),公共电19伏正常,
找来图纸,找出3   5伏的电感,测没电压,测他的各条件,只差开启信号了,开启信号连着EC呢,
一看图纸,挺复杂的,换一思路吧。

从开关入手

开关上有3.3伏,按下也有变跳,开关到EC也没有断线,按下开关,电流就是没有一点反映

再看EC上面的信号,蒙B了,上面的很多信号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怎么办呀。

我不抽烟,我喝杯水行不行,不是有时序图吗,照着时序来呀。

VDC
ADT3_SEL
P3.3V_MICOM
都出来了
KBC3_RST*怎么才0.5左右,不正常呀,大家说正常是不是3.3伏呀,那就追查KBC3_RST*信号吧。

死啦,这几个管去哪找呀,我这图纸可是不对版的,有点偏差
竟然是EC的7脚被拉低了,那我把7脚挑起不让拉低行不行呢,试一下。

挑起后,待机电流也变了,变成了0.016,一按开关,电流,哗哗的往上跑,
一看,显示了,都 显示了,我还管它是什么拉低的干嘛 ,爱谁拉谁拉,
老子我可是感冒了,一边流着鼻梯一边修的机子呢,谁管我呀。

补充一下,想要电池也能正常使用,用P3.3V_MICOM接个上拉10K的电阻到挑起的EC的7脚即可。

各位看观加点分吧。

网友A:
还装不懂  这时序跑的这么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装不懂  这时序跑的这么溜

期待你发个帖子超越他。

网友:
那是不是EC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装不懂  这时序跑的这么溜

三星的信号还真的不是很懂。

网友:
EC没坏,是7脚信号被外部拉低了。

网友:
没明白7脚的用途 有高手路过嘛

网友:
ec的复位信号让拉低了?

网友:
哈哈 很久不搞了 我都快忘记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复位信号被拉低了,走现实的角度来说   修好就行

网友:
现在这么老的机器 还有客户维修 真是情怀啊

网友:
好经验  收藏起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