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二修明基显示器

楼主(2017-04-29):
         上个帖子说到明基显示器换个保险和开关键就能正常用了,用才一天多,今天又抱过来了,还好同行说,现在是一闪就不通电了,故障点变了,好吧,放在这在看看。先上图: 故障点 然后一闪就断电了 ,屏上有横线,然后不通电这回麻烦了,拆机拆板子,不通电说明有短路现像,按短路的维修思路查。(这里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电源板,一部分是高压那一块)断电后测电源上的原件没有问题(这里就不说了,万一上传不了,还要从新写),那怎样才能确定是高压呢,按上次维修的经验就先断开保险, 然后装机测试,通电灯亮不显示 灯变色 ,到这里没有断电现像,这里就判断是高压那一块出问题了,手指那一块 ,测试开始 上面有几个三极管,正常先从管子下手, 测到管子参数, 这几个管子无问题,然后在测 这里管子参数低了,问题出来了,在测到下边的管子 直接短路,烙铁去掉这两个然后 在测试 这个管子正常,在测下一个 短路,找新的换吧(管子型号) 我看了一下,六个管子,有四个是一样的C5707,为了不出问题我就换了四个, 换好后装机测试, 又一次修好,屏线用橡皮擦一下(这里要说明一下,由于是修过按返修来算的话,只能先修后换,正常修改个高压条就完事了,没有配件才改高压条)新手学习,老手勿喷

网友:
C5707非常容易坏的

网友:
三极管这个机器的通病  该加个闪热片

网友A:
学习了 高压部分修的少 太懒了 遇到就老想着改高压板 下次也要好好研究下 修原版

网友:
明基这个通病08年的我就修到不要不要的了......

网友:
C5707 三极管,坏的多,,明基G71,,修过十多台了!!

网友:
噢,高压部分的三极管坏了,下次遇到就知道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高压部分修的少 太懒了 遇到就老想着改高压板 下次也要好好研究下 修原版

是的 一般都直接改高压板了吧

网友:
5707 5706管子坏的却是很多,加强管子散热也许会好些

网友:
这个机以前修的很多啊  现在很久没碰到修了  淘汰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5706,5707坏的很多。

网友:
直接加高压条

网友:
我说的没错吧?两天都撑不下来就坏了。

网友:
以前这机器修的多,现在这机器都不常见了,,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非常坑人的通病管,如果变压器有问题也会屡烧开关管的。改LED背光比较实在,反正灯管也老化了/

网友:
这种通病案例。

网友:
这个有的时候换完了,用不了多久还会坏,最好改高压

网友:
我修到的一般是空焊 引起的  烧 5707  电容 和高变空焊的多

网友:
C5707这个三极管容易坏,换完最好加焊高压包

网友:
你这样的修的,肯定过不了几天又会坏的,直接换LED灯带,半小时的事,价钱便宜又环保~~~

网友:
你断开那个保险 是12V的高压区电压吗

网友:
好久没修过5707的机子了

网友:
当年这种品牌此故障修的太多了,还有人在用这显示器啊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问题换接5707就好啦

网友:
最早修明基显示器,就是这个型号,坏三极管的原因是变压器和电感虚焊。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高压,问题还要少,这种修法容易返修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还不如加高压 修了用不了多少时间会坏

网友:
C5706的,明基的通病,修好的,记得把那个夹在两个管中间的电容和高压加焊下,如果是引脚导空焊致C5706坏的话,不加焊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它不容易坏,维修没饭吃了。这是厂家给面子

网友:
感谢明基的C5705,曾经让我们忙了一阵…………

网友:
高压情况不好修就改个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