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大短

楼主(2017-04-29):
公共点量阻值为零,心想可能是电容问题,各种拆还是没恢复阻值,放一边吃完饭来继续干,拿板认真的再看一遍,发现透明绝缘塑料片有一颗电容有点霉的迹象,果断拆掉再测阻值还是没恢复阻值公共点,拆掉那颗电容确实是击穿了,还有短路,继续观察又发现一颗电容也带点霉拆掉这下阻值恢复正常通电刷刷电流一路小跑上去了,装机收工

网友:
3 5V转换电压看看

网友:
各主供电,转换电压正常不,

网友A:
测全版电杆看看 还有有没有短路  这个EC带程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全版电杆看看 还有有没有短路  这个EC带程序哦

测全板电感没短路的了

网友B:
先看看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隔离管没烧啊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的MOS短路了没,大短容易烧MOS

网友:
没烧还是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是有一个电压没出来,是个种拆的时候有个管子没装上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
捡到大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