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本人2008风枪与861DW,我想请教下,苹果6主板的话,各芯片都多少温度和用哪个风枪?

楼主(2017-04-29):
本人2008风枪与861DW,我想请教下,苹果6主板的话,各芯片都多少温度和用这俩哪个风枪?CPU和硬盘还有WIFI,肯定2008了,那温度呢?还有其他主要的易坏芯片

网友:
你可以报名苹果远程,这样好点

网友:
好像没有特别固定的标准值 环境 夏天冬天 温度控制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850D 配2008

网友:
这个 要看当地的环境的,‘

网友:
多练多试啊,不同人不同仪器不一样的。风枪旧的新的不一样,可以温度先低一点,慢慢再调大一些,多试几次,每次时间不要太久

网友:
新手不知道买什么风枪好···

网友A:
硬盘400多,小芯片也400过,温度不固定,需要看手法

网友:
    就没有大神分享一下么,
温度心里没有谱,上手的时候手会抖

网友B: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练iphone的手工,说下我的感受。这种人家说的和自己使用是不一样的,要自己亲身体会才行,别人的只能做参考,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做调整。我用的也是861,一般吹小芯片,电源芯片用的是320/风速20,wifi我感觉比较难拆,一般开到350风速不变。其实风速我觉得只要不吹走旁边的小元件就可以了,我是从50慢慢尝试调整下来的。
建议你还是买点料板、练手板多练习总结,实践才能出真知。

网友C:
2008这款我拆硬盘用的420 度 风力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练iphone的手工,说下我的感受。这种人家说的和自己使用是不一样的,要自己亲身体会才行, ...

刚才试了下320℃ 风速70 拆小芯片都要快1分钟,有些慢。。。。。。

网友:
861D 这个比较高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盘400多,小芯片也400过,温度不固定,需要看手法

晕  你跟他的风枪一样吗  400多   芯片都啪啪响了   我的2008   干CPU  330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8这款我拆硬盘用的420 度 风力100

我的也是2008   我拆CPU用的330  一分钟赶下来      你420  CPU不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2008   我拆CPU用的330  一分钟赶下来      你420  CPU不坏吗

我用来拆硬盘的,温度是自己一直试出来的。也想低一点,可是低了几分钟都不下来!,直接怀疑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  你跟他的风枪一样吗  400多   芯片都啪啪响了   我的2008   干CPU  330就行了

861:

网友:
小片用861 大的用2008 温度要自己测,同是861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9-04-27):
引用 网友D:
晕  你跟他的风枪一样吗  400多   芯片都啪啪响了   我的2008   干CPU  330就行了

吹小芯片我也是用的直风450,秒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