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不过内存之SPD芯片更换程序刷写

楼主(2017-04-29):
      接手同行一台宏基4752G,说开机不亮。取掉电池接直流电源,电流上到1.10A不动,无跳变。取掉内存上电,还是1.10A无跳变。于是拆机刷了3个BIOS还是那个鸟样,显卡  南桥 各种吹,然并卵。仔细想了下,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步骤?换一根内存试试,一言不合就是换。换上内存开机,电流一路小跑至亮机。原来是内存条损坏惹的祸,一开始都忘记换内存试试这茬了。三板斧 竟然漏了一斧。
      既然内存坏了如何给同行报价呢?总不能说内存坏了,你自己回去换一根就好了吧!毕竟自己折腾了这么久总不能不收钱吧!于是想想看看内存条能不能修,可从来都没有修过内存呀!现学现卖,找我们伟大的度娘,一度一大把刷写SPD的教程。苦于自己没有转接座,买一个要上百元,还耽误时间。于是自己动了点小脑筋,从废料板上截取了一段内存槽插座,这是飞好线的样子

虽然难看了点,但还是很实用的。(其实这个方法论坛也有人早就发出来了,但是在我自己做这个座子的时候没有看到,后来找SPD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下面开始刷写SPD,先从我老爸那台笔记本上用RW-Everything备份了那台机器2G内存的SPD资料

,拷过来备用。链接好编程器,插上内存到自制的简易座子上,编程器链接到电脑,打开编程器软件,点击智能识别SmartID,报错芯片7脚接触不良,直接忽略,又报错说无法识别。于是我又换了一根自用1G的测试用的内存,点击智能识别报芯片7脚接触不良,直接忽略,然后让手动选择是24_02还是24_02#ISP,我就随便选了24_02,成功读取资料。既然1G的可以读取,难道2G的是SPD芯片坏了?? 一言不合咱就换,把1G内存的SPD芯片换到2G内存上,刷入从另外一台机器备份的2G SPD的资料,一次性成功

装到故障机上,一次点亮。完美修复。
来一张亮机图 顺便把用到的软件和备份的内存SPD资料一并上传。欢迎加分。都是现学的,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DDR3 2G 双面8颗粒 备份.zip

285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真是不错

觉得不错的请赏分,谢谢

网友:
SPD芯片 是内存BIOS

网友:
所以说,最简单的检查要优先做的,,。。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直接用一个内存座来改就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了

网友:
大神 内存都能刷

网友:
确实,,内存经常会忽视,,搞了老半天才发现内存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内存BIOS  需要区别颗粒型号吗、?

网友:
内存还没有修过 以后也试下

网友:
SPD都通用吗?

网友C:
这个SPD容量多少的啊?支持  已加分!

网友:
没办法 要不这样没法收钱呀

网友:
呃呃呃 这个算是原创呀

网友:
技术是不错的。
        但是没必要咯,一条2G的二手内存才多少钱,做维修的这东西应该不缺少。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内存的SPD芯片取下来刷呗!

网友:
这个案例还是第一次看到受教了

网友:
楼主,请接受我的膝盖

网友D:
可以理解内存SPD芯片就是屏上面的码片吗

网友:
虽然走了下弯路可是完美的解决了问题,还赚钱了

网友:
飞哪几根线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存BIOS  需要区别颗粒型号吗、?

百度出来的经验好像说不用区分,只要是同平台的都通用,我也没试过,但是我刷的这个2G的从别的机器备份的我也没看那个机器上的内存是什么牌子的,直接备份刷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PD容量多少的啊?支持  已加分!

好像只有几K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内存SPD芯片就是屏上面的码片吗

YES!也是!

网友:
老司机,牛逼

网友:
麻烦楼主把需要飞那几根线 说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啦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

网友E:
加分。没玩过,如何接线?SPD对应脚位?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F:
这个我也修到过。这个内存坏应该是通病。不过我没有lz那么大的勇气去刷spd。我是直接换内存的。客户一般都不知道。我就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
记得加权限啊

网友:
能通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修到过。这个内存坏应该是通病。不过我没有lz那么大的勇气去刷spd。我是直接换内存的。客户一般都 ...

同行的,直接换内存赚不到钱呀

网友:
同容量同平台的应该可以通用.别人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没玩过,如何接线?SPD对应脚位?

你测量一下内存上的SPD芯片每个脚对应金手指的哪个脚,1对座子的1   2对座子的2  3对3  4对4  以此类推

网友:
高手在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个SPD芯片不行吗

没有一模一样的,就算有一模一样的还不如直接换个内存呢!SPD芯片没了,另外一根内存不也不能用了吗?

网友H:
我手上好多内存坏的...会不会是这个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手上好多内存坏的...会不会是这个坏啊..

如果坏内存较多,建议做一个座子,刷起来方便快捷。刷不亮的多换几个版本的。

网友:
内存也能刷数据我有几个坏的哪天也刷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 不发这贴子   我还修不来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感谢楼主    加分

没有看到亲加分哦!

网友:
是呀,有时回想真是好笨,修机都要从简单查起,不能单凭经验

网友:
高手学习到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直接换内存啊

网友:
A刷SPD是有通用程序还是怎么的呢?

网友:
下载不到积分

网友:
这个节约了维修陈本,不错

网友:
我的分来晚了   不好意思

网友J:
他这个是不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这个是不支持吧

就是内存坏了。SPD芯片挂了。

网友:
已经不在乎内存多少钱了。关键是其中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