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笔记本进水,拆机发现1225c芯片被水淹没了

楼主(2017-04-29):
今天接修一台进水戴尔15r-5537笔记本电脑,拆机发现1225c芯片被水淹没了,用酒精清理完发现1225c芯片12脚缺失,插电测量开关键针脚无电压,请问!这种情况更换1225c芯片可以好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维修要一步步排除及修复故障

网友:
有问的时间就换好了,具体的维修经验还是要自己多摸索。三言两句很难讲清实际的维修情况的。

网友:
你可以先打值嘛

网友:
这样该换就换为稳定着想

网友:
应该能好。。。

网友:
断线了,要先把线补上,换个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配件今天到货了问题又来了,这个芯片下面有焊盘,死活拆不下来!我用的是 赛克852D风枪 温度380 风速3,吹10分钟没有反应。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
好不好都要试一试

网友:
肯定要更换啊 我也遇到了这个样的情况 换了 3V5V 出来了 但是选择CPU供电集显供电出不来

网友:
下面连接线应该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