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20L屏幕问题。

楼主(2017-04-29):
关于酷派8720L有两个版本,摄像头下面有行数字,后面的写着2或者4 ,简称P2和P4两个版本。型号是一样的,但是屏幕是不通用的。请注意。

图上的为P4版本,要买相应版本的屏幕才能正常使用,切记。我吃过这亏,提醒下大家。
以下是P4版本屏幕的型号,方便大家辨认。

排线接口为黄色的,排线下有型号,上面无印有型号,则为P4版本。
排线接口为黑色的,排线上有型号,下面无型号,则为P2版本。

网友:
感谢版主的提醒

网友:
前车之鉴,谢了!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酷P8675—HD ,原装屏碎换了好几个屏都不行,显示灰屏。一直在怀疑。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虽然没弄过,但非常感谢楼主这种分享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酷P8675—HD ,原装屏碎换了好几个屏都不行,显示灰屏。一直在怀疑。

你问下某宝卖主板的,他们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酷P8675—HD ,原装屏碎换了好几个屏都不行,显示灰屏。一直在怀疑。

他们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