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华硕m5a97 le r2.0 bios显示3.3v电压检测2.8v

楼主(2017-04-30):
华硕m5a97 le r2.0 bios显示 3.3v电压检测2.8v io 是it8721f 哪个脚是检测电压
华硕

网友:
3.3v电压检测是99脚

网友:
查芯片数据手册了。

网友:
楼主,二楼已经给出答案,你跑线试试。

网友:
是两个电阻问题。IO的左上角

网友:
电阻换了还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