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翔升H61U

楼主(2017-04-30):
接一朋友的台式主板 翔升H61—U
故障描述:朋友说按开关有反应但屏幕不显示
过程:首先来简单的。内存搞一下 还是不显。那先按供电时序来
1、

2、
3、
4、
5、

6、………………都正常 但仍不显示 不管了。先刷BIOS吧
7、这个BIOS可真不好找。在刷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板的bios芯片也是坏了。订了个芯片 到了以后找到所谓的官网下了一个刷上以后 呵呵………………看下图

搞定。以上只是小小白的过程。高手别喷。如有错误之处。望指出。在此谢过。期间修了一些。但太懒不想发贴。现在我想说。发贴真的不容易。请管理员把我的第一次发的删了。附上亮机bios 可用。

网友:
终于搞好了。昨天酒多了。没弄好。今天来第一件事搞这个。请管理员把我第一次发的删了。先谢过!!

网友:
还好修的比较顺利啊

网友:
还好修的比较顺利,问题判断也准确

网友:
还好算顺利。补上亮机图。发完了。想起来这个没传

网友:
还好只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按开关有反应是屏幕有反应还是风扇有反应呢?

网友:
今天新贴大多是刷BIOS的。。。。。。。。。。。。。。

网友:
只是 测试了下 供电,
时钟,晶振,信号,都没查,直接去bios 了,
三板斧都没劈完,就拣漏了,呵呵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翔升还没倒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