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维修和发贴GA-P41T-D3P不开机显示CE

楼主(2017-04-30):
话不多说开始开工

不开机,测试卡显示CE测电池有漏电3V电池得1.8V左右

拆了那个电容后可以跑码到C1了,查内存供电用假负载测试系统总线两个点,118脚是3.3V,238脚是1.5V,查图纸后看到238脚名字叫SMBDATA,开始追查

查到了是这个排阻有一个脚是1.5V其它都是3.3V,因为都是3.3V供电的确定好了,马上换上

换上去马上就开始跑码了

第一次写经验,有什么不对的多多指点,谢谢同学们。

献上图纸

GA-P41T-D3P-R131(点位图).pdf

献上点位图

网友A:
为什么我发的帐看不到图片?

网友B:
楼主测得coms跳线上面是不是也只有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得coms跳线上面是不是也只有1.8v

是2.5V左右

网友:
两个问题在 ,第一: VCCRTC 电路3.3V 电容漏电,拉低!
第二问题:三代内存,SMBDATA SMCLK 118脚,238脚,电压3.3V 一个只有1.8V,又低了!!上拉排阻坏!!
楼主,修的不错!!有图有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发的帐看不到图片?

需要选择高级,上传图片哦

网友D:
学习了
但是有个疑问  你是怎么通过CE  然后就找到电容漏电 然后找到那个电容只有1,8v的没有说 这里的转换有点太强行了 感觉干货不足啊

网友E:
可能楼主这样编辑大家看的不是很懂,技嘉775 3代内存跑CE,多半是SMBUS总线的事情。因此楼主要是先修好SMBUS电压不对,就是那个822排阻上面的菜1.5V左右,然后后续再发现断电后无法保存CMOS设置,修复电池座子的电容漏电,那就更通顺直观了,总之,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主板不过显卡都这排阻坏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楼主这样编辑大家看的不是很懂,技嘉775 3代内存跑CE,多半是SMBUS总线的事情。因此楼主要是先修好SMBU ...

知道信号脚,不知道信号名字

网友G:
你诊断卡灯怎么是朝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信号脚,不知道信号名字

有印象就行。

网友:
LZ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选择高级,上传图片哦

原来是我没有上传图,是直接把图片拉到网页里了,所以当时没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但是有个疑问  你是怎么通过CE  然后就找到电容漏电 然后找到那个电容只有1,8v的没有说 这里的 ...

假负载不是可以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诊断卡灯怎么是朝上的?

对呀,是向上的

网友:
这片板子也有复位灯闪的奇葩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