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碰三五付待机芯片后就会保护是不是待机芯片坏了

楼主(2017-04-30):
联想E550,A221主板,独显,i5CPU,最初故障是掉电
刷BIOS后不掉了,但是屏不亮,检测后发现声卡复位为0V,拔掉内存会报警,应该是在自建内存,但又没过
去掉显卡的PCIE总线的耦合电容后电流无变化
在测主板电压时,发现手碰到三五付待机芯片后芯片就会发烫,测5V的下管G极有5V,芯片进入保护状态
是不是芯片坏了,是RT6585,因手头无此芯片,正在发货中,就想问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手碰一下芯片,芯片就会保护,是不是问题,是不是正常的芯片手捧一下也会保护?因没用示波器测过三五付,只测过内存和桥还有CPU供电,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三五付引起的不过内存,手头正好无示波器

这是昨晚测的内存DQ数据波形,1通道的是,大家看看正常吗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啊有些bios不一定有用

网友:
手碰芯片保护是正常现象,不是芯片坏,但是发热就不一定了。

网友:
应该不是3,5v芯片有问题

网友:
手碰上电源芯片,就保护了

网友:
发热不正常啊是不是自举升压有问题

网友:
手碰待机芯片 保护是正常现象 ,发烫的话如果是微烫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确实是发微热,我也觉得发微热是正常的

网友:
发热不正常

网友:
买个原厂的BIOS

网友A:
身上静电太多引起的,先一只手摸着主板的地,另一只手在去碰就好很多,另外是不是摸到多个引脚上了,形成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身上静电太多引起的,先一只手摸着主板的地,另一只手在去碰就好很多,另外是不是摸到多个引脚上了,形成分 ...

能给我分析分析,我这机器什么毛病吗,我查了好多天了,找不到问题,BIOS刷了有二十次,没有结果,电流升到0.45后没有出现下掉,上边有内存DQ数据线的波形,感觉不正常,我切断一根DQ数据线后,启动没有发现电流有变化,感觉CPU和内存之间无数据传输,很像是BIOS问题,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测过了,时钟只有电压无波形,不过许多正常的机器时钟波形也没有,也就暂时不考虑,复位有上去的动作无下来的,不知是不是有效的复位,还有数据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也测过,没问题,总觉得是BIOS的问题,但怎么刷都不行,请您指点指点

网友:
好非常非常好